请教大虾:在workbench环境下为什么联不上C-SPY

楼主:
  用的程序是他自带的例子(LED闪烁).编译通过了,然后按PROJECT菜单中的DEBUGGER选项,出现一MESSAGES窗口提示出错:
 error[e12]:una××e to open file 'cl430'
这是怎么回事啊?

我的电脑是WINDOWS XP的,

网友:
编译器什么版本的,你调用的文件路径是否正确?

网友:
版本是
user interface version: 2.31c
IAR Workbench target descriptor for MSP430 version: 1.24A/win

网友:
link 时也出同样的错误,D43文件也没产生.XLINK OUTPUT项也是按指导书上设为debug info with terminal I/O的

网友:
首先,你的版本实在过低,我不知道你是仿真哪个系列的,如果单纯的是从其他地方把相关的配置文件复制过来是绝对不行的,建议是最好去下载个高点版本的,比如1.26、2.21、3.10等等都是不错的版本。

网友:
但是我用其完整的例子时是可以联C-SPY,就是自己做工程时就联不上了

网友:
你用的芯片是哪个型号的?你所说的自己做工程就联不上,你是软件仿真还是硬件仿真,希望能讲解的清楚些。

网友:
软仿真,打算用147的,建立工程时并没有要求选择具体的芯片型号啊!只是要求在target CPU family 选择MSP430即可.在工程中调用例子中的C文件,编译可以通过.但LINK时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错误提示.我在Option的ICC430的DEBUG选项中选择复选框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.
在XLINK的OUTPUT选项中选中Debug info with terminal I/O以便产生c-spy的调试信息.其他选项都为其默认值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