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有在c430里定义过extern外部变量吗?

楼主:
在C语言中,如果程序由多个源文件组成,那么在一个文件B中想引用另一个文件A中已经定义的外部变量(例如 :char v),只需在文件B中写:
extern v; (1)
就可以了,不知道C430中可不可以这样用?我试了一下,debug后报了一个warning:
Warning[Pe260]: explicit type is missing ("int" assumed)
也就是说我必须写成:
extern char v; (2)
可是如果按照(2)式的写法不就重复定义了变量v吗?

网友:
你可以建一个文件,里面专门用于定义全局变量。
在main文件里,最先把这个文件include 进来就可以了。。

网友:
源文件里用 pu××ic  进行定义,在目标文件里用 extern 声明调用

网友:
请问:C语言里面有pu××ic吗?

网友:
有的,我用汇编和c混合编程,pu××ic 和 extern   都要用.

网友:
我与遇过这样的问题,最后只是将那些函数放回主函数了,真有些无奈!!

网友:
按oemguide的做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