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讨论】AD采样全都是2048了

楼主(2005-08-19):
【讨论】AD采样全都是2048了
在不开电源用仿真口时一切正常,开了电源就都是2048或者4095.
我设了内部参考电压2-2.5V
奇怪哦,想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.各位大侠帮我想想好吗,多谢多谢!!!

网友A:
“我设了内部参考电压2-2.5V ”???参考1.5V 或2.5V。
在加了电源的情况下,用示波器看输入波形,不要用万用表啊,不可靠。。

网友B:
多谢大哥
刚才写错了,应该是0-2.5
我是连着计算机调的,因为要看AD采进去的数是多少,会不会因为距离VCC和下载口太近了会有影响.

网友C:
输入波形都没问题.

网友D:
测量电源电压稳定否?
贴上程序看看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