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f14x下载程序(jtag,bsl),有需要xout引脚的时候吗

楼主(2005-08-23):
请问f14x下载程序(jtag,bsl),有需要xout引脚的时候吗
jtag接口6脚接xout吗?我以前都连着,现在怕影响晶振想断开。
晶振
程序
接口
影响

网友A:
我现在用JTAG 如果 6 10 脚不断开,不可用,所以 去掉

网友B:
我的同事说xout是bsl串行写入的时钟信号输入,可我看了一些英文资料,除了MSP430-PRGS430 programming adapter Manual 中的非F系列需要xout外,FET写入和BSL写入都不需要xout,到底xout在F系列需不需要,我剪断了,FET写入没问题,但没机会用BSL写入,不知道BSL写入行不行。

网友C:
用不着呀,XOUT是原来FET输出的时钟和MCU用的,仅仅是在JTAG测试时用上,不过现在基本上没用

网友D:
谢谢了,那就是说,不论哪种程序写入方式都用不到xout,那我就放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