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有读写AD421和程序?

楼主:
现在要用一个直接将数字信号转4-20MA输出的片子,选了AD421,但不知道怎么用,哪位大哥用过能否把基本的读写程序给我参考一下啊?

网友:
仅供参考, x为要输出的电流数!@#$%^&*

void Output_Current(float x)
{
#define AD421_CLOCK 0x04 // P6.2
#define AD421_DATA 0x02 // P6.1
#define AD421_LTACH 0x01 // P6.0
#define AD421_DIR P6DIR // AD421定义为P6口
#define AD421_PORT P6OUT // AD421得输出口

unsigned int i;
unsigned int k=0x8000;
unsigned int DA_code;

AD421_DIR|=AD421_LTACH+AD421_DATA+AD421_CLOCK;
AD421_PORT&=~AD421_LTACH;
AD421_PORT&=~AD421_CLOCK;

if(x>=16)
{
x=x-16;
AD421_PORT|=AD421_DATA;
}
else AD421_PORT&=~AD421_DATA;
DA_code=4096*x;

AD421_PORT|=AD421_CLOCK;

for(i=0;i<16;i++)
{
AD421_PORT&=~AD421_CLOCK;
k&=DA_code;
DA_code=DA_code<<1;
if(k!=0)
{
AD421_PORT|=AD421_DATA;
}
else
AD421_PORT&=~AD421_DATA;
AD421_PORT|=AD421_CLOCK;
k=0x8000;
}

AD421_PORT|=AD421_LTACH;
}

网友:
再请教一下,那个DN25的场效应管你是用什么代的?

网友:
我也想用,HZ430,想问一下,您用在什么场合的啊?如果上面的程序试通了,你在这留个言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