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用449驱动LCD,显示乱闪的原因。

楼主:
我用449驱动一块7位半的LCD玻璃片(LCD与449开发箱上一样的)。在449开发箱上编程没有任何问题。用自己做的样机目标板上运行时,LCD却各位数字乱闪!其闪烁频率约4~5次/秒左右。反复检查电路设计和PCB连线没有错误,在仿真时只要一执行完LCD初始化语句:
LCDCTL = LCDON + LCD4MUX + LCDP0; // STK LCD 4Mux, S0-S17
LCD就不停的闪烁,直到断电。但需要显示的内容隐约依稀可见。请问各路DX有谁碰到这种问题,如何解决?
我怀疑是430到LCD的布线被什么干扰造成的。
哦,对了,我的板子是用电池供电的,仿真时板子是从JTAG口取电的。
谢谢先!!

网友:
LCDCTL = LCDON + LCD4MUX + LCDP0; // STK LCD 4Mux, S0-S17

LCDP0改为LCDP1

网友:
有 4MUX , LCDPx 就没有用

网友:
供参考!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atchdog timer
FLL_CTL0 |= XCAP14PF; // Configure load caps
LCDCTL = LCDON + LCD4MUX + LCDP2; // STK LCD 4Mux, S0-S17
BTCTL = BTFRFQ1; // STK LCD freq
P5SEL = 0xFC; // Common and Rxx all selected

另外,32.768k的晶体外壳要接地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各位,我晚上试试,有结果告诉大家。
另外,版主,32768晶体外壳是接了地的,不过我将接地断开,没有丝毫改善。看来不是晶体的问题。

网友:
刷新速度太慢了,用32K的64分频,128分频就闪烁了

网友:
我以前出现这种情况是没有关狗!!!

网友:
哎,什么都试过了,没有任何改善!可能还是布线的问题。
发现一个现象:用手摸着CPU芯片,LCD就不是乱闪,而是比较稳定的显示乱码。我只是在LCD上显示时钟,本应该只有秒位改变显示笔段变化时,其它所有显示位所显示的乱码都跟随变化,且所有显示位的内容都是不可识别的乱码,还不一样!真是邪了门!!
会不会是CPU的LCD输出模块坏了?!同样的程序在开发箱上没有一点问题,有判断方法吗?
看来只有从新设计PCB了,郁闷ing~~~。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!

网友:
向大家汇报:LCD问题基本解决了,原因2个:
1、乱码问题,犯了一个低级错误,将LCD引脚搞反了。最后的脚当第1脚用(由于结构修改,焊的时候思维没有调整)能不显示乱码?(自嘲)~~~汗!
2、闪烁问题,由于目标板上只使用低频晶振(32768Hz),以前的LCD刷新频率为128Hz太低,逐步实验后,取到1024Hz(最高了)从正面观察,仍有一点轻微闪烁。但把手放到CPU上就非常稳定,这个问题,大家有什么建议吗?昨天晚上lsdfae03 版主打电话给我进行指导,我增加了晶振(32768Hz)对地的两个15P电容,但没有改善。在这里再次感谢lsdfae03 版主的热情指导!并对他的敬业精神表示十分地敬佩!

网友:
我的产品在产品生产现场也出现过 LCD ( 刷新率 512Hz) 闪的现象。
刚开始是怀疑晶振,换了几次也不见好转。有的头天好,过天又不好了。
最后发现问题在于 MCU 焊脚之间不清洁。
还有几次晶振不起振,也是焊脚之间不清洁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