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-fet430UIF郁闷

楼主(2005-08-25):
msp-fet430UIF郁闷
我的笔记本只有4个usb口,以前只能用usb转rs232用编程器开发程序,现在看到了由usb接口的jtag fet十分激动,买了一个,可是软件又不支持 v3.20真让我郁闷,现在有的回去用我的msp430prgs-III了。
真是不胜感激!!
郁闷
笔记本
不胜感激
程序
接口

网友A:
TI 的msp-fet430UIF应该支持 IAR EW430 V3.20A的。

网友B:
光盘里自带了3.21版本的编译器啊,直接安装好了,然后在到安装目录下去找到driver把USB在驱动下就没有问题了,完全可以使用,不过建议使用外部电压供电。目前支持msp-fet430UIF的编译器版本有3.21或以上。

网友C:
楼上的兄弟那是 4k的,做做实验还行!!

网友D:
呵呵,那找找30天试用的看看,或者用汇编先编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