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振起振问题!

楼主(2005-05-14):
晶振起振问题!
小弟用的是F149,接32K和8M晶振,接上JTAG后。程序下载到芯片中后。晶振不起振,用的是149的目标板。(IAR3.10A)
程序:#include <msp430x14x.h>
void main(void) //主函数
{
unsigned char i;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关闭看门狗
BCSCTL1 &= ~(XT2OFF + XTS);
BCSCTL2 |= SELM1;
do
{
IFG1 &= ~OFIFG; //清SOCFault标志
for(i=0xFF;i>0;i--); //延时等待
}
while((IFG1 & OFIFG) != 0); //查SOCFault,为0时转换完成
}
while(1);
}
请问各位大哥,我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。请教教小弟。小弟初接触430,谢谢!
晶振
,
void
,
include
程序

网友A:
我用上面的程序仿真时,IFG1的OFIFG位始终为1,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怎么解决。谢谢

网友B:
不是吧。居然没有回贴,请斑竹帮忙啊。!!

网友C:
BCSCTL1 &= ~(XT2OFF + XTS);
XT2OFF
你已把XT2振荡器关了
对于14系列BCSCTL2 |= SELM1;时钟源为XT2CLK所以晶振不起振了

网友D(2005-08-02):
BCSCTL2 |= SELM1;
一句应该在do while 语句之后!
等待时钟稳定了以后,才能切换时钟!

网友E: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DT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BCSCTL1&=~XT2OFF;
BCSCTL2|=SELM1+SELM0+SELS;
do
{
IFG1&=~OFIFG;
for(i=0xFF;i>0;i--);
}while((IFG1&OFIFG)!=0);
用高速晶振,如果还不行,那可能跟硬件有关系,可以用4M的晶振看看,接20P的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