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可以和8255连接吗?

楼主(2005-09-07):
430可以和8255连接吗?
由于键盘和LED显示比较多,所以想用8255进行扩展,以前只在51上扩展过8255,但是430的电压为3。3V,不知道可不可以扩展8255
键盘

网友A:
因为存在电平不匹配,不能直接连接,中间要加电平匹配模块。您用的MCU是什么型号?

网友B:
建议楼主不用的好
1:电平不匹配;
2:8255数据的读写为并行,这样就需要占用430的8条I/O口,感觉这样性价比不高;
有专门的键盘显示管理芯片,周立功的7290,不过也是5V的电平不匹配,很麻烦的;
谁用过或者知道3V的键盘显示管理芯片,一定要帖出来啊!

网友C:
对啊!键盘和显示接口好象都是5V的,如果键盘可以解决的话,显示可以用译码器。

网友D:
maxim,zlg的7289,7290都可以工作在3.3V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