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

楼主:
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€闁跨噦鎷�
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
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€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
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
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
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/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
闂佹椿婢€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
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〒閹斤拷
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〒閹斤拷
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�
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€鍋為懖锟�
EEWorld婵☆偊顣︾粈渚€銆冨☉娆戔枖闁规儳鍟块梾锟�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求问手动复位,谢谢大侠们!
bestall100
bestall100

网友A(2005-09-07):
求问手动复位,谢谢大侠们!
我在430的复位管脚设置了一个复位按键,如果系统运行过程中复位键被按下,系统就复位,备份数据清除。我想问怎么判断是否有复位键按下呢?是不是如下:
while(1)
{
if(IFG1&BIT4==1)
System_reset(); //系统复位函数
}
谢谢!
按键
数据

网友B:
不明白你的意思,System_reset(); //系统复位函数,你的这个函数如何实现复位?
能否这样,接一个按键,用程序判断当这个按键按下时,打开看门狗,让看门狗使程序复位。

网友C:
在 RESET 脚上并按钮!

网友D:
引用:
我在430的复位管脚设置了一个复位按键,如果系统运行过程中复位键被按下,系统就复位,备份数据清除。我想问怎么判断是否有复位键按下呢?是不是如下:
while(1)
{
if(IFG1&BIT4==1)
System_reset(); //系统复位函数
}
谢谢!
你“在复位管脚上设置了一个复位按键”如果是对电源地的短接,那就是产生一个非屏蔽中断!此时你不可能有任何机会去判断什么。系统自动从程序开头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