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有问题了

楼主(2005-09-06):
又有问题了
各位,一个MONO AUDIO POWER AMPLIFIER芯片,在它的输出端要实现:插上耳机喇叭就不能用,拔了耳机喇叭就可用,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??
虽然有着方面的芯片,但不满足我的要求,而且也贵,所以选了这个让我麻烦的芯片。
多谢各位帮忙了。
芯片
耳机

网友A:
耳塞插孔都是这样的啊

网友B:
啊,难道直接就把耳机和喇叭都接到tpa301(MONO AUDIO POWER AMPLIFIER)的输出就行了?
不需要经过什么电路的处理?

网友C:
看看耳塞插孔的构造就清楚了

网友:
搞了半天终于明白。
要实现那个功能,耳机和喇叭的连线要有一定的规律。
多谢楼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