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请问斑竹热表程序问题

楼主(2005-08-29):
【求助】请问斑竹热表程序问题
在in_out_temperature子程序,也就是测温子程序中
为何要先测一下R18
另外adc_delay有什么用
问题
子程序

网友A:
大虾帮帮忙

网友B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C:
俺不知道瞎掰:也许是为了标定,测个参考先?

网友D:
1、R18是标准电阻,主要是考虑到温度波动(升高或降低)时起表定作用,使得测量在线性范围内。
2、adc_delay的做用起稳定用,即在CD4051和TL431打开时先延时一段时间起到稳定作用。

网友E:
那么在计算焓值的时候,为什么没有密度的参数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