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的com怎连????

楼主(2005-09-05):
msp430的com怎连????
msp430f437有4个lcd的com引脚,可不知怎连。
请各位高手帮忙,多谢。
com

网友A:
COMx是LCD的控制口,他们和LCD的SEG口一起控制LCD的显示,具体要参考LCD的真值表来确定COM口连接方法。

网友B:
那把com口全部接地,行吗?
我的lcd(用于图形显示)引脚已接完了。
要连也没得连呀。

网友C:
说错,我的是lcm,应该不用msp430的com口吧??

网友D:
你和我范了同样的错误,449的LCD控制器是驱动段码LCD的,对点阵式图形或字附LCD没用的,只能通过IO口来实现的!但seg和com口可以作为一般的输出口,输出的数据通过显存实现!你再研究一下啊!我也是刚懂的!:)

网友E:
hehe
昨晚也刚才搞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