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讨论】大家说说430的抗干扰行怎么样?

楼主:
大家好:
我想和大家一起大家说说430的抗干扰行怎么样?

网友:
看楼主的表情应该。。。。
楼主说说先自己的经验

网友:
引用:

大家好:
我想和大家一起大家说说430的抗干扰行怎么样?
我觉得是很不错的!
我用在30~300kw的电机控制上!

网友:
如果想达到高抗干扰,需要怎么做啊???

网友:
我认为主要是 隔离、电源和地线处理的问题,要保证供电功率余量和稳定性!
不同的电路(我分强电、强转弱和mcu部分)分离供电同时地线要分开,采用光藕荷变压器隔离传输信号,其实我的控制输出功率也就是有DC0~500V ,15A,实验中功率罐爆炸的时候(有较大火花产生),距离15cm以内的mcu工作正常没死机也没复位,可见430的抗干扰性能还是不错的!

网友:
实际上干扰问题根用什么CPU关系不是很大的。一般看来老牌半导体厂家的CPU抗干扰能力要好些。新的要差些。
但是关键还是外围电路设计问题。

网友:
同感!望大家多沟通沟通!

网友:
另外还有PCB布线质量对抗干扰影响很大。

网友:
引用:

我认为主要是 隔离、电源和地线处理的问题,要保证供电功率余量和稳定性!
不同的电路(我分强电、强转弱和mcu部分)分离供电同时地线要分开,采用光藕荷变压器隔离传输信号,其实我的控制输出功率也就是有DC0~500V ,15A,实验中功率罐爆炸的时候(有较大火花产生),距离15cm以内的mcu工作正常没死机也没复位,可见430的抗干扰性能还是不错的!

我是新手,看不太懂,但我知道这段话有很高的技术含量

希望大家无论看懂还是没看懂,都把它存档,ancn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