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讨论】关于MSP430的存储温度?

楼主:
关于MSP430的存储温度,datasheet里面是这样说的:
storage temperature,Tstg(unprogrammed device)...........-55℃ to 150℃
storage temperature,Tstg(programmed device)...........-40℃ to 150℃

是不是已经编过程序的器件的存放温度不能低于-40℃,否则可能丢程序呢?
在东北冬天室外温度可能到-40℃以下,这样MSP430会工作不可靠?
请高人指点!

网友:
应该不会丢程序

网友:
【讨论】那么DATASHEET为什么要区分呢?

那么DATASHEET为什么要区分已经编程器件和未编程器件的存储温度呢呢?有知道的么?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。。。。

网友:
真的没有人知道么???

网友:
我想datasheeet的意思应该是编程后低于-40会冻伤,也就是说mcu会损坏。

网友:
利而达的工程师能给个明确的说法么?

网友:
是不是物理的问题啊??

网友:
to 杨瑞:
那为什么没有编程的可以到-55度?

网友:
这跟flash的制作工艺有关,编成后对flash有操作,相当于flash 有1或0 的状态。未编成前flash只有1状态。而430用的flash 可能只能保证在-45以上。具体的你可以让lierda的人帮你去问问ti,这是他们的义务。

网友:
如果你的应用范围超出了原厂允许的范围,可能只有加辅助措施或换相应等级的芯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