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 联合 跟 结构体

楼主:
typedef union dip
{ struct
{ unsigned int a: 1;
unsigned int b: 1;
unsigned int c: 1;
unsigned int d: 1;
unsigned int e: 1;
unsigned int f: 1;
unsigned int g: 1;
unsigned int h: 1;
}bit;
unsigned char dip_switch;
};

union dip config

config.dip_switch &=~P1INT;

这样赋值后有没有改变 config.bit.h 啊
其他的有没有改变。

各位大侠 能给小弟分析 指导一下码??

网友:
费解!不会是 union 与 struct 位置整反了?

网友:
c 里面 联合是可以包括 结构提的
但是我不懂是 我改变config.dip_switch
config.bit.a 会改变

网友:
大家帮帮忙啊

网友:
晕!联合就是大家共同占用同一个物理空间.你操作dip_switch,位域里面的值当然也要改变,想不改变就做成结构.

网友:
不好意思我表达不好!!!
unsigned int a: 1;
这样为什么定义一位 就是只改变了一位

请大侠指教

网友:
位域啊,后面的数字是你定义变量所用的位数.实际的操作有编译器生成代码来完成.

网友:
struct{
unsigned int a: 1;
unsigned int b: 1;
unsigned int c: 1;
unsigned int d: 1;
unsigned int e: 1;
unsigned int f: 1;
unsigned int g: 1;
unsigned int h: 1;
}bit;
这样定义的是个位字段,其操作就是可以改变按位改变

网友:
谢谢 现在总算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