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索爱GPRS47求助 Xiaoliang

楼主:
我用GPRS47用GPRS方式发送数据,调试中发现:
AT*E2IPO=1,"220.181.28.42",80

CONNECT
到此说明已经连接到网络上了,可以进行数据发送,可是在这个数据状态下,如何回到命令状态却是实现不了
资料上的两个状态切换命令:ATO<CR>和+++AT<CR>对模块操作时,好象没有任何反应。

求助数据状态和命令状态的切换。

网友:
可以通过控制DTR管脚来切到命令状态,好象平时是高,拉低一下,然后再拉高,模块返回“OK”进入到命令状态。

网友:
我的硬件不可能再改了,我想用软件来切换命令模式和数据模式。
资料上说的模式切换的AT命令是不是我理解的不正确?
为什么总是不能正确切换?
用过的大侠们来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谢谢2楼的回复,模式切换已经解决了 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
一般情况下在连接网络的时候是:
AT*E2IPO=1,"220.181.28.42",80

CONNECT
但是有时候会返回:
AT*E2IPO=1,"220.181.28.42",80

*E2IPO: 004

ERROR
感觉可靠性不行,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应该如何解决?
先行谢过!

网友:
你要连接的IP和端口不是随便都能连的,得有程序来开放这个端口,“它”给模块回应,才能连接成功。
请问你的切换是完全软件实现的么?能分享一下不?

网友:
楼上的:你好
我连同的是同一个IP和相同的端口啊,为什么是有时候成功,有时候失败?你说的要程序来开放这个端口是什么意思?我觉得是 公网IP的端口号码是否开放我们不一定就确切知道;

我用的模式切换用软件没有成功,还是用了硬件切换;

网友:
我解释不太清楚,但我认为应该不是模块的问题,是上位机的问题。
你可以到21ic的通信技术 论坛去问问,那的斑竹chunyang 相当厉害和热心了。

网友:
出现新问题:
第一次连接固定IP和固定端口:
AT*E2IPO=1,"220.181.28.42",80

CONNECT
成功连接,用硬件做模式切换,把模块从数据状态切换到命令状态后第二次连接:
AT*E2IPO=1,"220.181.28.42",80

*E2IPO: 004

ERROR
第二次连接失败;

换一中连接方式:
当第一次连接固定IP和固定端口号码成功后,将模块重新启动,再次连接同样固定IP和固定端口,则连接成功

请大侠们给我指点是不是我的思路不正确,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。

谢谢先!

网友:
GPRS模块其实就一个无线modem,单片机可以通过DTR来拨号或者挂断modem.
通过GPRS链接到主机的时候,根据TCP/IP协议,链路死亡是有一定时间的.因此,你在前一次链接成功以后,断电GPRS模块,主机不会马上监测到链接的死亡,再以同一个套接字链接时,主机会拒绝链接.这些的前提是:主机有公网IP,且端口开放.
偶在调试过程中发现,多次链接到主机的同一端口时,主机会把你的REQ包RST掉,这样就会造成链接失败.

网友:
"强烈希望TI的MSP430芯片早日实现 总线开放 和 5V兼容"
哈哈!这位老兄真有意思,如果430真这样做了,问题就多了!
16位的430含FLASH和RAM,最大支持64K,"总线开放"做什么?
而且430系统可以和5V系统兼容,只是要简单处理一下,3V系统不都有这问题么?
5V做低功耗?

网友:
我要实现的功能大概是这样:
用户通过键盘操作来确定IP地址和端口号码;
通过键盘确定什么时候通过GR47发送数据;
两次可能要发的目的IP地址和端口号码可同可不同;
两次发送之间间隔时间不定(用户确定);
我这样的功能在软件上应该怎么实现?

网友:
呵呵,你的方案真有意思!

网友:
你好!我刚看到这个帖子!这个作了很久了!现在有点忘了!我好象用的是“+++”这个命令!这个命令用后好象要等一会才能回到命令状态!
我当初搞这个的时候就是请教他的!呵呵!

网友:
"+++"可以在模式之间切换,但不是每个模块都支持的(我用的Q2403好象就不支持),可以参考datasheet.DTR引脚作为标准modem的控制引脚,所有的modem都支持.
你可以让用户设置完套接字后,发AT让模块登陆主机,然后等键盘的数据.
你的方案有问题:
主机地址会变,那么就存在主机套接字未开(或者登陆慢),而你这端有数据大量积压,缓冲区溢出的问题.
建议GPRS工作于固定主机的情况.

网友:
学了一招!

网友:
你用错命令了,硬件切换到命令状态,如果在短时间内想连到同个端口,不要用*e2ipo,直接发送ATO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我认为短时间内的切换到命令状态,你和目的端口的连接还没有断开,不应该用*E2IPO在重连,你们已经“连着”呢。如果非想用*E2IPO这条命令,你应该在命令状态将当前的连接关掉,具体命令查PDF文件,我记不住了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兄弟们
看来我资料看的不够仔细,向楼上的兄弟们学习。

网友:
2403好象支持软件切换吧,听别人用过,老坏,好象FLASH有问题。

网友A(2005-09-13):
呵呵!
430p1口是这样的!
即使你没有开中断允许,他同样会置中断标志!
当多个中断出现交替工作时
在中断程序这样判断就好了:
if ((P1IFG & BIT0) && (P1IE & BIT0)) //p1.0
{
}
if ((P1IFG & BIT5) && (P1IE & BIT5)) //p1.5
{
}

网友B:
加了,变成254了,高了很多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