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急求助

楼主(2005-09-13):
超急求助
我想自己开发一个MSP430单片机系统,需要什么开发工具啊?开发板、仿真器、编程器、目标适配板有什么区别啊?它们的主要性能是什么?用什么工具把程序下载到自己做的目标板上呢?如果要买开发板,买什么型号的呢?
谢谢!!!!!!!!
工具
开发

网友A:
先要有开发板,开发工具只要JTAG即可,可以下载、仿真。

网友B:
【游戏】
我准备用MSP430F135芯片,请问我需要用什么型号的开发板啊?

网友C:
我想自己开发一个小系统,请教各位大虾,到底需要什么开发工具啊?我听说仿真器可以下载程序,并可以单步仿真,那么是否一定要买仿真器呢?可以只买块开发板和JTAG么?我不需要单步仿真的功能可以么?开发板可以下载程序么?买开发板主要是为了先对器件的性能做些评估是八?可以对它的外围模块的功能做了解是吧?最终我要把程序下载到自己做的扳子上一定要仿真器来下载么?直接买个编程器下载行不啊?我要用MSP430F135,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开发板呢?
急急急,希望各位大虾解释一下。谢谢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D:
开发板(MCU适配器):
没有开模制作PCB前,为了调试和写片(编程),必须使用开发板。
Jtag接口:
连接开发板与计算机。
仿真器(有软件模拟 Simulator 和在线仿真 Emulator 功能):
通过开发板和 Jtag 接口,进行代码编辑、编译、下载、调试,当然也可以用来编程了。
编程器:
用仿真器调试完毕的代码,可以转化成特殊的二进制文件,用编程器和开发板进行联机编程。也能将此文件下载到编程器里面,进行离线“编程”。
要买的话,你找 Lierda 好了。

网友E:
谢谢各位,那么我再请问,仿真器是不是一定需要的呢?通过开发板就可以下载程序到片子上么?

网友F:
引用:
谢谢各位,那么我再请问,仿真器是不是一定需要的呢?通过开发板就可以下载程序到片子上么?
用JTAG下载线可以下载,仿真
开发板只是含430单片机和外围器件的试验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