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程序下载不了了

楼主:
上午还好好的,下午就不能下载了,请问是什么问题?
JTAG的所有线测了都是好的,电压3.3伏正常,复位脚正常.
单片机内部的程序在上电时可以运行,开了内部看门狗,就是一下载就说找不到目标,其他的扳子能正常下载

网友:
如果其它板子正常的话,应该仿真器没有坏,查一下不能下载的这块板子,下载时芯片电压是否有变化

网友:
芯片电压没有变化,而且别的扳子在监控的时候老是说读不了看门狗,这问题非常恼火
我还不知道加密

网友:
读不了看门狗这句怎么理解?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?

网友:
F147,就是说用C-SPY监控不了,总是说can not reach watchdog然后说致命的错误
不过有时候就可以监控

网友:
复位脚如何处理的?

网友:
复位脚没问题,大众接法,而且最主要的是上午好好的,下午就不行了

网友:
大众接法?容阻?你试试给你电容对地放电。

网友:
没有用啊,都试过了,就差把扳子埋起来了

网友:
是不是你电路上哪里有大电容电没放干净呢?把整个板子好好放放电,实在不行咱别理它,放个1-2天说不定奇迹就发生了,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