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干扰问题?帮忙指点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05-09-24):
电路干扰问题?帮忙指点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我的程序完成了。但只要上220伏电,单片受到冲激就会有死机的情况。但是我的问题是,死机后给单片再次上电,单片不能重新工作,我必须重新再下一次程序它才能正常工作。是不是冲击过程中单片机的某些状态位被改变了,还是外部引脚的状态被改变了也影响单片工作。困惑,...............
工作
程序
单片
上电

网友A:
程序中有对FLASH操作吧
程序中有对FLASH操作吧,很可能是FLASH中的内容被改了

网友B:
正是如此,会是什么样的错误情况呢?
void Flash_write(void)
{
unsigned z;
_DINT(); // 禁止系统中断
Flash_clr(piFLASH); // 擦除信息段B
for(z=0;z<9;z++)
Flash_ww(piFLASH+z,a[z]); // 写入数据
_EINT();
}这是我的写FLASH程序

网友C:
死机后给单片再次上电,单片不能重新工作??
你在再次上电之前应该保证VCC已经下降到低于一点几V以下,
换句话说,你可以断电等待一段时间,再上电看看情况如何?

网友D:
一般不会,如果你的电压做的比较稳定,即使通电的时候有5-6V的电压冲击都应该没有问题的,建议你在程序开始的时候适当延时,等待电压稳定,然后再对单片机操作。

网友E:
谢谢!我会再试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