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测频!

楼主(2005-09-28):
【求助】测频!
各位大侠,能不能给小弟发一个测频的例程呀,谢谢了!
大侠

网友A:
你总要说清你想测什么频吧!

网友B:
测一个方波的频率,频率4KHz以下,幅度刚好满足430的要求,就是简单的测频的程序。谢谢

网友C:
用I/O口中断或者定时器A、B的捕获功能都可以阿!关于具体的程序,你还是看看TI的例程自己编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