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LASH写后,程序在main中跳不出来。

楼主:
我的写FLASH程序如下:
void Flash_write(void)
{
unsigned z;
_DINT(); // 禁止系统中断
Flash_clr(piFLASH); // 擦除信息段B
for(z=0;z<4;z++)
Flash_ww(piFLASH+z,a[z]); // 写入数据
_EINT();
但当写过之后,如果单片机掉电,再次上电单片就在初始程序中跳不出来。我的初始程序中有读FLASH的程序。不知如何处理以下程序的顺序能正常上电复位,进入主程序中。
请斑竹和高手们指点迷经,谢谢了!!!!!!!!

网友:
是不是把主程序也擦没了

网友:
不会啊,没有再次下电之前程序可以顺利进行,只是掉电后,好像和定时器冲突,我在定时程序中设定了指示灯,没有亮,刚上电主程序的灯微亮了一下就没了,停止程序发现在main的初始中循环,初始程序中有一个监测晶振的程序,好像晶振没有起振。

网友:
晶体没起振?不会又是你PCB的问题吧,呵呵。

网友:
实验发现不是硬件问题,写FLASH之后程序好像总是在main中,应该是和看门狗有关,

网友:
难道堆栈被占?无法进栈了?

网友:
如果是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,我使用c语言编程的

网友:
哦,不好意思,偶说的是汇编,呵呵。你说的和看门狗有关?你用的是定时器模式还是看门狗模式呢?

网友:
看门狗模式,我做了一个小程序,写一次FLASH后,就不能再写了,程序跑入main里面,好像是溢出了,可是我不知是在那里产生的。
unsigned char z;
_DINT();
P1OUT ^= 0x01;
WDTCTL = WDTPW + WDTCNTCL + WDTHOLD; // 禁止系统中断
Flash_clr(piFLASH); // 擦除信息段B
for(z=0;z<10;z++)
Flash_ww(piFLASH+z,a[z]); // 写入数据
WDTCTL = WDTPW + WDTCNTCL;
_EINT();

网友:
那是频繁复位还是飞了?能否通过断点和单步来进行跟踪观察。

网友:
我感觉是复位了,我的程序初始化中有检测外部晶振的程序。flash只要被写入一次之后,就出现复位的现象,而且在监测晶振的程序中跳不出,好像晶振没有正常起振。

网友:
FLASH在写入前停止看门狗,停总中断;写入后,开看门狗,开中断,马上一出了,从外部现象看是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