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讨论】TI的单片机有什么焊接心得啊,好难焊啊

楼主:
我的一片147被我焊坏了一个脚,完了,其他的脚都不敢焊了,我焊在PCB版上,用0.5的焊丝,外热的电骆铁,请大家谈谈经验,我好像学430啊,真的不行就买焊好的版了,但以后还是要焊的啊

网友:
如果水平不够就不要加焊锡,直接用板子上带的焊锡加上助焊剂就可以焊好了。但焊完后要把助焊剂擦干净,不然会腐蚀电路板的。我看我们导师公司的一个人焊430往每个引脚上都加焊锡,曾试图学着焊,结果以失败告终。:)

网友:
是有个过程,熟练为好!请查看以前的帖子,有介绍!

网友:
先固定片子的四角,上点锡,不论多少。然后焊一边,方法为把一边的脚全上锡,等这边的锡全化了,把板子斜起来,锡自然会下来。找几个坏的先练一下。

网友:
看我们这边焊板子的小姑娘总是先固定一个腿 把各个脚都对齐了 再一边一边的焊。

网友:
先用松香涂一下,然后把430芯片固定好,焊接几个管脚,然后用大量的焊锡把整个的一个边涂上,如果你有恒温电烙铁的话,把温度调的高一些,这样整个的焊锡会像水一样,只要轻轻一甩,多余的就会全部流下来,如果你 的电烙铁温度不够高,甩的时候难度会大一点。

网友:
涂锡,再用吸锡绳,搞定,看别人焊了一片,我就会了,已经自己焊了几十片了,没坏的。

网友:
你们都是焊在什么上边的,有引脚孔可以引线出来吗?

网友:
用soic20封装的f11xx,脚间距大,好旱

网友:
msp430

我的430的引脚焊接没问题,为什么不能下载啊

网友:
几年前的帖子。。。
先固定一个脚、、、用少量锡一边全焊(可以连在一起),在加上助焊剂、、、稍微倾斜点路板。用烙铁从上面一拉、、、多余的锡自然到最下面个脚了、、、稍作处理即可(包括除去多余的助焊剂)

网友:
多焊几次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