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好急!!

楼主(2005-10-12):
【求助】好急!!
我有一个程序,在一个电路里运行正常,而在另一个电路中P1口中断却进不去,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缘故呢?有可能是那部分的硬件问题呢?谢谢!
电路

网友:
中断进不去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,P1口有没有波形。

网友B:
P1端口的中断脉冲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C:
这个程序是没问题的,因为它在449学习板上能正常运行,程序实现显示数字的增加和左移右移。我是按照449学习板的原理图,自己用449DIP转接板做了一个电路,当程序下载进去后,按键按下没反应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?用的P1口,上拉了,中断脉冲没问题。
请大侠帮帮忙!

网友D:
个人感觉就是你449DIP板搭建的电路不对。

网友E:
引用:
这个程序是没问题的,因为它在449学习板上能正常运行,程序实现显示数字的增加和左移右移。我是按照449学习板的原理图,自己用449DIP转接板做了一个电路,当程序下载进去后,按键按下没反应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?用的P1口,上拉了,中断脉冲没问题。
请大侠帮帮忙!
测一下电平,也许是虚焊呢!

网友F:
当我把学习板上P17的开关3关闭的时候,本来正常运行的程序,一下子变得跟449DIP上的现象一样了,进不了中断,可是3号开关接得芯片的86脚,我跟本就没用呀,就悬空在那里!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呀,真是搞不明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