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高手,为什么这个擦除flashmemory的程序会把整个flash都擦掉了,谢谢

楼主:
请教各位高手,为什么这个擦除flashmemory的程序会把整个flash都擦掉了,谢谢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oid erase_flash()
{
char *Flash_ptr; // Flash pointer
Flash_ptr = (char *) 0x8080; //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
FCTL2 = FWKEY + FSSEL_0 + FN0; // MCLK/2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
FCTL3 = FWKEY; // Clear Lock bit
FCTL1 = FWKEY + ERASE; // Set Erase bit
*Flash_ptr = 0; //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ment

在使用此程序时候,会将整个flash memory的内容全部擦除,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啦
如果我一开始就不擦除,直接写数据到flash,使用simulator是可以的,但是使用FET烧写到片子里面却不行,会把整个flash memory擦掉,这个很奇怪!
PS:我写数据的地址是8080位置

网友:
是不是在FLASH读写中有中断操作,改变了PC指针,导致错误操作.

网友:
怎么有17了

网友:
8080H是CODE区,如果没有对XCL指定的话(必须先指定,512个字节为一块),而执行擦除操作是程序肯定丢掉。

网友:
用的是不是AQ430?

网友:
应把Flash_ptr = (char *) 0x8080改为Flash_ptr = (char *) 0x1000,且FCTL1 = FWKEY + ERASE;
改为FCTL1=0XA506,就不会出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