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这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05-10-11):
大家看看这是怎么回事
我最近开始用430单片机来开发东西。芯片是MSP430F425,软件是AQ430,下载程序时出现如下提示:
.....
Erasing Info Memory
Done
Erasing Main Memory
Done
Programming Main Memory
Error writing segment at address 0x8000
Error Programming Main Memory
不知是什么原因,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二,谢谢了
address
writing
memory

网友A:
建议换个MCU,提示地址0X8000错误

网友B:
有可能是你程序下载的过程中电压偏低造成的。

网友C:
引用:
有可能是你程序下载的过程中电压偏低造成的。

网友D:
你把C:\Program Files\AQ430_4K\include\MSP430F425.aql文件打开,AQ430编译软件将用户用的Flash区设置成第二代码区,将最后一句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