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!

楼主(2005-10-11):
求教!
请问下面一段程序
do
{
P2OUT &=~BIT1;
P2OUT |=BIT1;
} while (
P2OUT & 0X08
);
是不是说当p2.3口为1时,p2.1口就一直产生脉冲呢?
谢谢!
对划线段是不是只p2.3口=1,我自己搞不清楚了赫赫。
程序

网友A:
你这程序有问题吧,P2.3的输出是你控制的阿,怎么可以用它作为循环条件呢?

网友B:
语句应该可以产生脉冲吧,但可能达不到你要的脉冲!----除非你想玩玩!

网友C:
可以产生,不过周期很短
就是好象没办法跳出循环了。

网友D:
不知道你要干什么~~

网友E:
请问除了软件的问题以外,有那些硬件的问题会影响进步了中断,我用的是P1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