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讨论】汇编好还是C好?迷茫中……

楼主:
请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。对于单片机编程来说,到底是汇编好还是C好?

网友:
就看你拿它干什么了?总的来说,现在的C编译器效率已经很高了!最好是C为主,汇编为辅使用。

网友:
搞工控汇编优于C(出现问题时,能够方便准确的定位,前几天和一个搞工控的朋友恰恰讨论过这个问题),但做应用时还是C更好!

网友:
先学汇编,在用c把,这样更能深入了解

网友:
如果就单片机这一块来说的话,最好由汇编入手,再用C

网友:
C 和 ASM 的区别,就象请客时上饭店与在家亲自操刀的区别

网友:
当然是C!如果你要收入高,你就要搞ARM7,ARM9,要搞ucosII,要搞Linux,要搞DSP................当然了,有时候做个低功耗的东东时,还得用用430什么的,51也是不能直接扔掉的.
你要是一样一样的混编都学过来,那你真牛!

网友:
C语言简单,易于应用

网友:
用汇编更利于学习单片机

网友:
各位说得都很有道理,我现在用汇编,准备学C了

网友:
如果想一辈子只用一家的单片机就用汇编,如果哪家的便宜好用就换哪家的就要用c,最好把与单片机硬件无关的程序都用c,对于做产品来说,这样灵活性大

网友:
引用:

C 和 ASM 的区别,就象请客时上饭店与在家亲自操刀的区别
形象之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