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肯介绍一下svs模块

楼主(2005-10-14):
谁肯介绍一下svs模块
谁肯简单说两句svs模块..............是干什么的?...........
干什么

网友A:
供电电压监测

网友B:
谢谢,那么和用比较器监测有什么异同呢?在效果上,比如说监测电池电压....

网友C:
SVS是系统电源管理,怎么检测电池电压我还真的不知道............

网友D:
可以检测电池电压,不过当设置后SVSIN is compared to an internal level of approximately 1.2 V.
(svsin是检测信号的输入引脚),所以电池要经过电阻分压。
灌水不失分,不怕灌错,旧怕不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