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讨论】关于PWM作DA的一些问题,做过的请进来看看

楼主(2005-10-16):
【讨论】关于PWM作DA的一些问题,做过的请进来看看
1、我想各位做过PWM的一般都是用来实现DA吧?还有别的用途没有?愿闻其详
2、本人想用PWM来实现8位DA,粗略计算了一下:8位数据用PWM来实现的话,波形的周期至少是255个SMCLK,如果输出用10K电阻和0.1uF的电容滤波后再用运方作跟随,我不知道这个波形的频率应该是多少才能做到不跳动。假如这个频率为1KHz,那么SMCLK至少应该是255KHz才能满足。如果MCLK=SMCLK=2MHz的话,PWM波形的频率最大也只能是2MHz/256=8KHz了,是这么个算法吧?
各位讨论一下,密切关注中。
频率
我不知道

网友A:
对 是这么做的,只要你的积分电路的常数远远大于 这一周期就好了

网友B:
我用10K电阻和0.1uF电容,它的积分电路常数应该是0.7*10K*0.1u=0.7mS,那岂不是太小?

网友C:
TIME_A也可以作为PWM输出的吧????

网友D:
只要你的PWM频率大于低通滤波电路截止频率的2到4倍即可
最好是4倍或者更大点,然后在PWM出来的时候加个斯米特整形,做到10位的精度没问题的
斯米特可以考虑使用TC7S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