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一个关于中断的初级问题

楼主(2005-10-17):
【求助】一个关于中断的初级问题
interrupt[PORT2_VECTOR] void Port2(void)
{
LcdMain();
}
这个是我的中断服务程序,可是编译出错,显示
Error[Pe077]: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
Error[Pe065]:expected a ";"
Warning[Pe012]: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
我在文件开头写了#include "msp430x14x.h",可是编译还是会出错,请问大虾们这是为什么,中断服务程序应该怎么做啊?谢谢
void
问题
expected
previous
include

网友A:
你用的哪个版本,不同版本写法有些不同。

网友B:
我用的IAR EWB IDE V3.30A,请问这个版本的要怎么写中断程序啊?谢谢

网友C:
#pragma vector=PORT2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PORT20_C(void)
这是P2口的中断程序写法

网友D:
weihuilan请进
可以编译通过了,谢谢你!
还有个小问题,我看的430的书(《MSP430系列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与开发》)上的中断程序都是我原来那么写的,我照上面的编为什么不对呢?

网友E:
V2.0以上的中断格式与V1.X不同,详见例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