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IAR Workbench ......几点疑惑请教!!

楼主:
1....我在使用IAR软件时保存过的workspace和project为何在下次打开IAR时认不出来,使软件 没有装好的缘故吗?是3.10版
2...在线调试程序和脱机运行的结果不一样,在线调试时软件延时退不出,运行到断点也不提示,好像死机状,STOP后内存的内容也读得不正确,而脱机时就没有这些问题,是不是我的工作环境没有设置对呢?

谢谢过路人指点!!!

网友:
声明:路过的,呵呵。
首先你要确认是否只安装了这个一个版本的编译器,如果打不开要么是被其他编译器冲突了,要么就是所对应的路径不对,3.10版本本身也有些问题,和中文路径也有些冲突,在线调试出现问题有可能和编译器有关,你重新建立项目然后再重新调用源代码试试。

网友:
谢谢了!
以前是有过两个版本的问题,后来只装一个,没问题了,不过用了两次由出问题了 ,有点反复无常。让我很郁闷,每次都得重建项目,配置工作环境,麻烦极了!!!

网友:
整个路径都不要包含中文,我用中文路径时曾经出过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:

整个路径都不要包含中文,我用中文路径时曾经出过这个问题。
的确是,已经发现是中文路径的问题了!!!!

网友:
"西门外"是哪?我怎么不知道,天大可是两个个门都叫“西门”啊!

网友:
就是附中那个了

网友:
哦,知道了。

网友:
能否留个邮箱或qq,直接联系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