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错误是什么意思

楼主:
编译时没有错,但是向芯片下载时有一个错误,哪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?
指点一下。
下面是下载时给出的信息。

Building configuration: water - Debug

water.c
icc430.exe -I 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3.2\430\INC\ -I 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
Embedded Workbench 3.2\430\INC\CLIB\ -o E:\msp430\Debug\Obj\ -z2 --no_cse --no_unroll --no_inline
--no_code_motion --debug -e E:\msp430\water.c

IAR MSP430 C/EC++ Compiler V2.10A/W32
Copyright 1996-2003 IAR Systems. All rights reserved.
Warning[Pe127]: expected a statement
Warning[Pe127]: expected a statement
Warning[Pe177]: varia××e "i"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
Warning[Pe177]: varia××e "data"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
Warning[Pe001]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
2 964 bytes of CODE memory
528 bytes of CONST memory
742 bytes of DATA memory (+ 27 bytes shared)

Errors: none
Warnings: 5

Linking
xlink.exe E:\msp430\Debug\Obj\water.r43 -o E:\msp430\Debug\Exe\water.d43 -rt -I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
Embedded Workbench 3.2\430\LIB\ -f 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3.2\430\config\
lnk430F135.xcl 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3.2\430\lib\cl430f.r43
-e_small_write=_formatted_write -e_medium_read=_formatted_read -f 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
Workbench 3.2\430\config\compactmath.xcl

IAR Universal Linker V4.55D/386
Copyright 1987-2003 IAR Systems. All rights reserved.
Error[e16]: Segment DATA16_I (size: 0x210 align: 0)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. At least 0xf more
bytes needed. The pro××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
"-Z(DATA)DATA16_I,DATA16_Z,DATA16_N,HEAP+_HEAP_SIZE=0200-0400",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
××aila××e memory ranges were "CODE:200-400"

Total number of errors: 1
Total number of warnings: 5

网友:
Error[e16]: Segment DATA16_I (size: 0x210 align: 0)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. At least 0xf more
bytes needed. The pro××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
"-Z(DATA)DATA16_I,DATA16_Z,DATA16_N,HEAP+_HEAP_SIZE=0200-0400",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
××aila××e memory ranges were "CODE:200-400"
段 DATA16_I 的容量为 0x210,超出内存段范围(0x200 - 0x400)

网友:
该如何解决,有详细介绍430芯片程序,数据存储位置和技巧的文章资料么

网友:
芯片型号的两个文件.XCL和.DDF是否设置对?

网友:
2 964 bytes of CODE memory
528 bytes of CONST memory
742 bytes of DATA memory (+ 27 bytes shared)
这里的const memory 和 data memory 分别指什么数据占的空间

网友:
语法上面没有错误,是你定义的(数组或是其他的)东西超过了430的RAM,

网友:
我的芯片用的是f135,512的ram,选用的是lnkMSP430F135.xcl

$TOOLKIT_DIR$\config\msp430F135.ddf

网友:
我定义的数据有些是固定不变的,我想把它定义到flash区,请问如何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