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IAR怎么生成*.hex 文件啊?

楼主(2005-10-19):
【求助】IAR怎么生成*.hex 文件啊?
如题 谢谢了

网友A:
只能生成txt文件

网友B:
啊 那TXT文件怎么生成啊?
刚刚装了新版的IAR,V3版,还没有玩转呢。按它说明文件的方法生成不了TXT啊!
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教程,谢谢大侠们了。嘿嘿

网友C:
LINKER->OUTPUT->OTHER->MSP430-TXT

网友D:
可以生成,A43格式,和HEX格式一样,现在也可以用编程器写

网友E:
release模式下连接默认会生成.txt,但它默认得优化是最高的,最好改一下。

网友F:
收到 谢谢各位大侠。

网友G:
引用:
可以生成,A43格式,和HEX格式一样,现在也可以用编程器写
老斑说的对,就设置输出INTER格式的A43或HEX输出文件就OK了,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