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推荐】【求助】在IAR3.1A环境下,可以把结构体定义到FLASH里吗?

楼主:
在IAR3.1A环境下,可以把结构体定义到FLASH里吗?

网友:
那能不能给点资料啊?
在怎样修改.XCL文件?在C程序中又怎么定位呢?
拜托了各位了,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好吗?

网友:
定位结构体和定位常量数组的方法是不是一样啊????

网友:
我以前做的DLT645查找表格,你参考一下吧,很简单的

typedef void (*PFN)(void) ;

typedef struct TagSrhNode{
unsigned int uiCommand;
PFN pHandleFn;
struct TagSrhNode* pNextNode;
}SearchNode;

void HandleUa (void)

const SearchNode stUaNode = {0xE944,(PFN)HandleUa,(SearchNode*)0};

网友:
谢谢哦,我再看看~~~
新手很多东西不懂,还得多学习啊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