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有关430读写MMC卡,插卡时的复位问题求教

楼主:
恩,我用430单片机读写MMC卡采用的SPI模式,软件模拟SPI,现在已经能读写了
只是有个奇怪的问题,恩,当我把卡插到卡座上的时候,单片机不管运行什么程序都自动复位。单片机和MMC卡是这样接的:
|CS(片选) |
单片机 |DATA_IN_MMC(数据进MMC) | MMC卡
|DATA_OUT_MMC(数据出MMC)|
|CLOCK_MMC(时钟信号) |
|VCC{电源线} |
|GND |
|GND |
单片机用4个I/O口线模拟SPI操作,电源为3.3V,复位电路为0.1UF,100K
晶振为8MHZ,24P,24P,已经关掉了狗,我的读写MMC卡的程序也没问题,就是当我把单片机上电后,一插上MMC卡程序就自动复位,不管单片机里面写什么程序都这样,哪位能估计下这是什么问题吗?是不是电源在插卡的时候瞬间被拉低了,引起复位啊?应该怎么样解决了?是不是把MMC卡的电源和430的电源做隔离,还是改复位电路?有没有哪位发表下意见!谢谢!

网友:
怎么没人响应啊

网友:
VCC能否用I/O来提供?

网友:
不是用I/O,是我用MAX667把USB口的5伏电源转为3。3V来提供给430和MMC卡的,就是不管单片机是不是在运行状态,只要把卡一接到卡座上就复位

网友:
请问一下,430和MMC卡的接口,你是选用那款芯片的?
能够告诉我吗?

网友:
啊,接口芯片?我是直接用I/O口模拟SPI的MMC读写模式的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在插卡时导致VCC短路?

网友:
谢谢!我都打算做类似的项目,请多多指教!

网友:
你好啊 终于找到志同道和的了
我现在也在搞MMC卡的读写 我用的是51单片机模拟SPI接口与MMC 卡连接 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我的MMC卡进到SPI模式之后应CMD1激活之后 再进行读写就出错误了 你知道什原因吗?
你的接口部分的电路能否给我看一下 最好是在卡座上加一个开关 插卡后开关闭和 430检测到开关闭和之后再 对MMC卡操作就应该不会死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