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如何从软件上控制整体功耗?

楼主(2005-10-19):
【求助】如何从软件上控制整体功耗?
唯一的耗电器件就是7位半的液晶,以及XTR115两线制供电,片子是MSP430F425
整体功耗要求0.7mA以下。现在差一点,从软件上可以怎样改进?我觉得从运行频率上可以做文章。哪位控制功耗的高手指导一下?
软件
频率
如何

网友A:
0.7mA

网友B:
那就降低主频呗

网友C:
降低主频,执行时间长。
增加主频,执行时间短
哪种好一点呢,没测试过??

网友D:
我用 F435,SMCLK = MCLK = 2MHz 时,程序每秒执行 16 次(BT 中断唤醒),4MHz 时省电

网友E:
降低两线制的功耗不能靠休眠,因为active时的功耗必须满足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