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430中断问题
???

楼主(2005-10-24):
请教430中断问题
请问,我在做一个用中断方式串口接收命令,根据命令作一些事情,我在想,进入串口接中断后,是不是要关中断,在退出前再开中断,因为我中断中处理的事情有点多。如果要是关中断,会不会后面接收的字符会少收。
如果不用关中断,如果一个进入中断(如P1.1),又来了另一中断(定时器),这样,两个中断都退出后,还会进入低功耗吗?还是这样做本来就有问题??假定两中断中变量不会冲突。因为我记得430在RETI中进入低功耗,那样(P1.1)这个中断是不是没有完成呀?????????
定时器

网友A:
进入中断后总中断使能被自动关闭,如果没有人为打开总中断使能的话,在当前中断服务程序中,不会再有其它中断被响应

网友B:
是这样呀,我以为还要写_DINT()呢,也就是我不用管这些,谢谢。那样如果串口中处理数据时间过长,会不会少数据呀

网友C:
如果是无应答的被动接收方式,有可能会丢掉数据

网友D:
中断处理程序越短越好,你可以在中断中只是简单的设定个标志,再在主程序中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