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简单I/O口问题

楼主(2005-10-24):
请教一个简单I/O口问题
我要定义 P1.4-P1.7高4位为输出,P1.0-P1.3低4位为输入
可否 P1DIR = 0xF0还是用 P1DIR |= 0xF0?P1DIR &= 0xF0?
问题

网友A:
只能是第一个吧! P1DIR = 0xF0

网友B:
P1DIR = 0xF0可以,P1DIR |= 0xF0和P1DIR &= 0xF0的结果不确定(取决于原始状态)。

网友C:
我觉得楼主的意思是:P1DIR |= 0xF0和P1DIR &= 0xF0两个语句来代替 P1DIR = 0xF0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