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
楼主:
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鏉堝湱绱瑼I
ARM閹垛偓閺堬拷
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�
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閸ユ垝楠嘙CU
51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濡剝瀚欓悽闈涚摍
閻㈠灚绨幎鈧張锟�
LED娑撴挸灏�
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PCB鐠佹崘顓�
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濞村鐦�/濞村鍣�
閸掑棛鐝涢崳銊ゆ
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
濮瑰€熸簠閻㈤潧鐡�
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
閻㈤潧鐡欑粩鐐剁
DIY/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
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
娴犮儲濯舵导姘几
濞f濞o拷
閼卞﹨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�
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
娣団剝浼呴崣鎴濈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【原创】关于MSP430与MAX232之间的光耦隔离的问题。
litiantao
litiantao

网友A(2005-10-21):
【原创】关于MSP430与MAX232之间的光耦隔离的问题。
请问:430和232之间的光耦隔离电路与430和485的隔离电路有什么不同?
隔离

网友B:
如果需要隔离的 RS232 通讯,只用光偶就可以了,用不着 MAX232。
但波特率恐怕不能太高。

网友C:
430和232之间的光耦隔离电路与430和485的隔离电路没有什么本质不同,都需要使用高速光偶,如6N137/138/139。不同的是232与430之间使用光偶需要在232芯片与430之间,即在TTL电平上(0~Vcc)进行隔离,而不能在MAX232与外部连接端进行(常规意义上的)隔离。故所以最好还是需要一片带泵电源自举的232通讯芯片(如MAX232),否则你要搞±9V或±12V电源了。

网友D:
请问:选哪种光耦比较合适呢?由于要和430隔离,电压是3.3V,光耦的一般电压是5V,怎么办?谢谢!

网友E:
引用:
请问:选哪种光耦比较合适呢?由于要和430隔离,电压是3.3V,光耦的一般电压是5V,怎么办?谢谢!
光偶的工作参数的选择不是局限于电压,而是考虑工作电流。因为:
1、光偶输入端内部通常是一个LED元件,故只需要根据已有的工作电压选择限流电阻,使其工作在有效状态。
2、光偶输出端内部通常是一个等效的集电极开路的晶体管(即OC输出),因此也只需要选择集电极负载电阻的大小,使其能够工作在晶体管的非线性(开关)工作状态即可。
鉴于上述原理,你只要参考所选的光偶器件的参数进行设计就可以了。在选型上重点考虑最高使用频率是否满足通讯速率的要求,即输出端晶体管的截止频率ft参数。用于RS485/232通讯隔离的光偶通常使用6N137、6N138、6N139等,很好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