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接32K晶振时,引脚XIN和XOUT可以悬空吗

楼主(2005-10-12):
不接32K晶振时,引脚XIN和XOUT可以悬空吗
不接32K晶振时,引脚XIN和XOUT可以悬空吗,如果不能悬空应该怎么接,还有,和JTAG口相连的引脚需不需要接上拉电阻到电源电压,如果不接,在不连接jtag时,会不会因为引脚是悬空的cmos口而引进干扰,谢了。
晶振

网友A:
和JTAG口相连的引脚不需要接上拉电阻到电源电压,我正在调试液晶屏程序,不会有影响

网友B:
悬空放那里就好了,不需要做其他处理的,呵呵。是否受到影响要看使用的是哪个芯片了,如果是那种和JTAG调试口复用的当然要处理了,否则不需做其他处理。

网友C:
悬空即可

网友D:
可以悬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