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F149的JTAG口不能使用问题。

楼主(2005-10-21):
430F149的JTAG口不能使用问题。
我14针插座定义如下:
1-TDO,PIN54; 3-TDI,PIN55; 5-TMS,PIN56
7-TCK,PIN57; 9-GND,PIN63 11-/RST, PIN58 2-DVCC,PIN1;
使用IAR进行下载时,在初始化硬件过程中,老报致命错误,找不到仿真器。
定义没有出错,是不是149坏了。?
仿真器
插座

网友A:
下载时芯片电源电压是多少?

网友B:
我使用的是直流电源直接输入到我的板子上,电源电压为3V。复位电路使用的是SP809,请版主提示可能什么地方出问题。

网友C:
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149的PIN9XOUT波形,有一个在2V范围,幅度在0。2V左右的锯齿波,频率有26US左右。而在PIN52,X2OUT上没有波形。我LXT1上接得是32678HZ的晶振,X2上接得是8M晶振。

网友D:
还没有解决。
复位电路重新做过,电路没有检查出问题。

网友E:
请问:我想测量一下,JTAG几个口的电压,TDO,TDI,CLK,TMS,RST,请问这几个口的电压范围是多少?

网友F:
真是不幸,什么原因造成?

网友G:
不知道,换了一片F149就OK了,不过,这也是第一次做430的设计,自已焊430片子。

网友H:
测量测量VCC和GND之间有没有短路现象?焊接注意不要停留引脚时间过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