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器出问题了,求教各位高手

楼主:
HARD WARE CHECK 能找到 芯片
但是JTAG 不能望里面写程序。一写 就说 ERRO ERASING INF MEMORY

求救啊 ,急死了,马上就交工了!

网友:
什么型号?电源如何?

网友:
MSP43F435
没有接电源。直接用的JTAG写的!

网友:
Vcc太低!不行用外部电源(建议JTAG和外部电源独立供电)。

网友:
555555555我用外部电源也不好用了,死活能找到芯片,烧不进程序,换了个新的,进去了两三次,然后又烧不进去了,,怎么办啊 ??要交工了,,要死人了!

网友:
顺路问一下,AQ430环境又没有把融丝烧断 和加密的 设置啊??
我会不会不小心点到这些东西了??

网友:
开发环境是不会提供熔断功能的,这你就放心吧,看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,比如只设置了擦除主存储器而没有擦除信息存储器造成的

网友:
把下载项设置成擦除主存储器和信息存储器试试

网友:
我擦的时候所有东西 都擦掉了啊,,RELESE JTAG ON GO  这个选项会影响我么??

网友:
不要选择“RELESE JTAG ON GO ”,不然你的程序烧进去后不受仿真器控制的。

网友:
那我能问问,为什么每次都是好用几次 之后就不能用了么?
各位高手见到过这个情况么??
求救!

网友:
已经毁了5个435 了啊 ! 痛不欲生!!!

网友:
我能问问 插把 JTAG 时候 需要注意什么么 ??
会不会是我经常热插把 弄坏的啊??

网友:
难道一个SPI 就把所有东西都弄不好用了么、??

程序如下
//*******************CONTROL SPI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void CONTROL_SPI(void)
{
P3SEL |= 0b00001110; // P3.1-3 SPI option select
P3DIR |= 0b00001010; //p3.2(spiout )
ME1 |= USPIE0; // Ena××e USART0 SPI mode
UTCTL0 = CKPH+SSEL1+SSEL0+STC; // SMCLK, 3-pin mode
UCTL0 = CHAR+SYNC+MM+SWRST; // 8-bit SPI Master **SWRST**
UBR00 = 0x80; // UCLK/2^8
UBR10 = 0x00; // 0
UMCTL0 = 0x00; // no modulation
UCTL0 &=~SWRST;

}

请教各位了 ,,看看又什么毛病???

网友:
各位又碰到过类似毛病的么?出言指点一二,或许我有什么误操作,对AQ430环境的操作有需要注意的事么?
多谢各位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