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压力传感器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05-10-26):
【求助】压力传感器的一个问题
现遇到一问题:一压力传感器其模拟信号输出端和地端不允许接低阻值电阻,输出范围为0~5v 可430芯片的工作电压为3.3v 请问如何处理可将信号接入到430芯片中
压力传感器
芯片
如何

网友A:
笨一点 : 自己外部做个a/d 转换 哈哈

网友B:
接大电阻分压,再用运放做电压跟随。

网友C:
引用:
现遇到一问题:一压力传感器其模拟信号输出端和地端不允许接低阻值电阻,输出范围为0~5v 可430芯片的工作电压为3.3v 请问如何处理可将信号接入到430芯片中
压力传感器的输出怎么这么大,有5V啊
不允许接低阻值电阻?那能接高阻值电阻吗,呵呵

网友D:
引用:
现遇到一问题:一压力传感器其模拟信号输出端和地端不允许接低阻值电阻,输出范围为0~5v 可430芯片的工作电压为3.3v 请问如何处理可将信号接入到430芯片中
输出0~5V?不会是传感器吧,应该是变送器!直接根据器件输出阻抗要求接相应分压网络(一般总阻抗大于100k即可)后输出到430A/D口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