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

楼主(2005-10-27):
【求助】
斑竹和高手们:
救命啊!我的(flash emulation tools)JTAG程序下载的头坏了,不知道怎么修理。现在急用请大家帮帮忙!!!!!!!!
FLASH
程序

网友A:
如果自已不方便的话,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吧,不过要在你买工具的地方

网友B:
一般会是那个七件容易坏,我查了244,240,三极管,二极管都没有坏,还会是什么地方断了,。

网友C:
怎么没人指点一下,如果自己查要从何处找起,各点的电瓶因为多少,输入和输出是怎样的波形,
240,244,555是不是容易坏,晶振坏的能行大吗

网友D:
检查检查你的稳压块是否OVER了?

网友E:
谢谢指点已经找供应商修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