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讨论】捕获模式脉冲计数

楼主:
我想用430测一个从外部输入的脉冲在1秒钟时间的脉冲数,我用Timer_A定时一秒,然后把输入引脚定义为捕获模式,每测到一个脉冲TAR应加1,(TAR初值是0吧???)同时TAR把此值写入CCR1,那么我到定时时间到时直接读取CCR1的值就是一秒钟内的脉冲数,同时把TAR清零,这样能实现吗???

各位老师请看看我打?的问题吗

GUK

网友:
多看书,tar是计数器,但是是计数系统脉冲的,不是计数捕获了多少次脉冲的数据

网友:
CCR1中读到的是最后一个脉冲沿时的tar值吧

网友:
那测脉冲数用设定一个变量M,在捕获中断时加上,比如 M+=1;即每测到一个脉冲M加1,那么到定时时间到时直接读取M的值就是一秒钟内的脉冲数,同时把M清零,这样可以吗?要是不行,那如何实现呢,楼上高手能否指教一下!

网友:
引用wester:
那测脉冲数用设定一个变量M,在捕获中断时加上,比如 M+=1;即每测到一个脉冲M加1,那么到定时时间到时直接读取M的值就是一秒钟内的脉冲数,同时把M清零,这样可以吗?要是不行,那如何实现呢,楼上高手能否指教一下!

这样可以实现。
还有种办法,就是将脉冲作为timer-a的输入时钟源,一秒钟时间到(timer-b定时1s),读取tar,其值就是脉冲的个数。

网友:
捕获方式没有试过,不过,采用两个定时器,如TIMER-A,看门狗,将外部脉冲当做TIMER-A的时钟源,看门狗来实现1秒钟,这种脉冲计数,我试过,效果不错。

网友:
外部脉冲很窄,做TIMERA的时钟没有问题吗?还有我为了让别人看我的频率准确,还想有两位小数,用计数的方法应该看不到小数吧??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?

网友:
如果你的信号频率比较稳定,那么可以通过计算最后一个脉冲到定时结束的时间,再跟周期对比可以得到小数点后的值,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方法,

网友:
将测量时间变长(比如3秒)不就有小数点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