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的中断会影响定时器A和B的中断。

楼主:
485通讯和TIMER-A,TIMER-B单独运行时均正常。但加在一齐时,程序跑飞了。只要不写
IE2=URXIE1+UTXIE1;程序运行正常。一旦加上这句话,程序就跑飞。为什么呀?

网友:
中断程序呢

网友:
以下是485的初始化程序:
{_DINT(); //全局中断禁能
//WDTCTL=WDTPW+WDTHOLD; //watch dog off
UCTL1|=SWRST;
UCTL1=0x00;
UTCTL1=0x00;
UTCTL1=SSEL0; //选择辅助时钟ACLK
UBR01=0x03; //通讯波特率9600BPS
UBR11=0x00;
UMCTL1=0x4A;
UCTL1=CHAR; //8位数据
URCTL1=URXEIE;
UCTL1&=~SWRST; //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
Delay(100);
P3OUT&=~BIT5; //CONT=0初始化使通讯模块处于接收状态
}
我程序中UART0使用的是SPI存储器,UART1使用的是485,另TIMER-A,TIMER-B,和看门狗。

网友:
各部分单独时都正常的工作,加一齐就冲突了,正在查原因。

网友:
以下是中断程序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接收中断子程序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pragma vector=UART1RX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 (void)
{
uchar total_vodchar[10]; //累计流量的每个数字的数组十位
uchar i;
uchar fm25_readv;
TACTL&=~BIT5; //MC1=0
TACTL&=~BIT4; //MC0=0增计数模式计时停止
TBCTL&=~BIT5; //MC1=0
TBCTL&=~BIT4; //MC0=0计数增计数模式停止
do{watchdog_ini();}while(!(IFG2&UTXIFG1));
//while(!(IFG2&UTXIFG1)); // USART0 TX buffer ready?
P3OUT|=BIT5;
_NOP();
_NOP();
_NOP();
_NOP();
_NOP();
if(RXBUF1==0x31) //收到0X31数据后将存储器中值发送给上位机
{
fm25_readv=FM25L256_Read(total_address,10,total_vodchar);
if(fm25_readv==1) //非0报错返回上位机ER两个字符
{
TXBUF1=0x43; //to TXBUF0
while((UTCTL1&0X01)==0x00);
TXBUF1=0x52; //to TXBUF0
while((UTCTL1&0X01)==0x00);
}
else
{
for(i=0;i<10;i++)
{
TXBUF1=total_vodchar[i]; // to TXBUF0
while((UTCTL1&0X01)==0x00);
}
}
}
TACTL|=BIT5; //MC1=1
TACTL&=~BIT4; //MC0=0增计数模式计时开始
TBCTL&=~BIT5; //MC1=0
TBCTL|=BIT4; //MC0=1计数增计数模式开始
}

网友:
"IE2=URXIE1+UTXIE1;"write to" IE2=URXIE1;"
The program run well,but I want to know the reason.Why?

网友:
可能是中断有冲突!

网友:
IE2|=URXIE1+UTXIE1
这样写试过吗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