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430f135的晶振用法

楼主:
各位老师您好:我想请教一下。用430f135时,8脚9脚外接32.768khz的 晶振。程序跑不起来,请问是否是时钟模块没有设置好,应如何设置。还有晶振上用外加电容不 。谢谢

网友:
可以不用外部电容。
程序中有下列语句没:
WDTCTL=WDTPW+WDTHOLD; //关闭看门狗
do
{
IFG1 &=~OFIFG; // Clear OSCFault flag
for(I=0xFFFF;I>0;I--); // Time for flag to set
}
while ((IFG1 & OFIFG)); // OSCFault flag still set?

网友:
低频不用电容,高频用

网友:
加了也到不碍事,外壳有没有接地。

网友:
是否连接着JTAG?

网友:
引用:

可以不用外部电容。
程序中有下列语句没:
WDTCTL=WDTPW+WDTHOLD; //关闭看门狗
do
{
IFG1 &=~OFIFG; // Clear OSCFault flag
for(I=0xFFFF;I>0;I--); // Time for flag to set
}
while ((IFG1 & OFIFG)); // OSCFault flag still set?

请问程序中的清标志这段有何作用?我用的没有这段不知道有何不良影响/

网友:
在PUC后必须编制一段程序来识别或设置振荡器状态,以防止因振荡器故障信号有效而将OFIFG永久置位。

网友:
引用:

在PUC后必须编制一段程序来识别或设置振荡器状态,以防止因振荡器故障信号有效而将OFIFG永久置位。
那在不开中断的情况下之不是没有影响呀?谢谢

网友:
晶振的其振肯定有一段时间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帮助,我的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:
那把解决的办法告诉大家一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