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关于中断问题

楼主:
在用中断方式实现AD转换的过程中,发现程序总是死在AD中断程序里,查看特殊寄存器发现,当我启动AD后,中断标志位就会立刻置位,在响应中断程序时,标志位清零,但是退出中断程序之后就又立刻置位,所以就又回到了中断程序中,如此循环,在中断程序中我通过使用ADC12CTL0 &=~ENC,停止了AD,退出中断之前我又通过
ADC12CTL0 |=ENC;ADC12CTL0 |=ADC12SC;启动AD.
不明白为什么中断标志位会置位?我是采用序列通道多次转换模式,通道四允许中断!
希望高手解惑!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来啊?

网友:
序列通道多次转换模式的确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没有解决的办法吗?

网友:
我用序列通道单次转换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:
还是一样,此次转换完,紧接着下次又开始了。

网友:
引用:

没有解决的办法吗?
可以用~(ENC+ADC12SC)位来关闭,然后在将标志置位就可以退出了。

网友:
谢谢尹工,AD是停下来了,可是执行完这次中断程序之后,想在中断程序中再次启动它,好象不行啊

网友:
我的程序是这样的
interrupt[ADC_VECTOR] void ADC_SJCL(void)
{
ADC12CTL0 &=~ENC;
ADC12CTL0 &=~ADC12ON;
ADC_CH4 += ADC12MEM0/128.0;
ADC_O2 += ADC12MEM1/128.0;
ADC_CO += ADC12MEM2/128.0;
ADC_H2S += ADC12MEM3/128.0;
ADC_POW += ADC12MEM4/128.0;
AD_COUNT--;
if(AD_COUNT==0)
{
CH4_R =CH4_R1=ADC_CH4;
O2_R =O2_R1=ADC_O2;
CO_R =CO_R1=ADC_CO;
H2S_R =H2S_R1=ADC_H2S;
POW_R =POW_R1=ADC_POW;
AD_COUNT=128;
}
ADC12CTL0 |=ENC;
ADC12CTL0 |=ADC12SC;
}
不知道是不是正确?

网友:
为什么一定要在中断子程序里启动ad呢?
你的程序是一直在进行ad转换吗?没有其它的操作吗?

网友:
正是因为有其他操作所以才要在中断程序里启动AD啊,难道说我在主程序里一次次启动AD吗?在中断程序里我要进行运算处理,处理时我要求AD停下来,,处理完之后再重新启动AD啊,

网友:
这样的话,如果你的采样时钟比较高,且采样周期又比教小,那就一直处理了ad中断函数了
其他函数每办法执行了。

网友:
那该怎样做才能达到我所需要的目的?

网友:
我前面的设置是这样的
P6SEL =0x1f;

ADC12CTL0 &=~(ENC);
ADC12CTL1 |=CSTARTADD_0;
ADC12CTL0 |=SHT0_8;
ADC12CTL0 |=REFON;
ADC12CTL0 &=~REF2_5V;

ADC12MCTL0 =INCH_0+SREF_1;
ADC12MCTL1 =INCH_1+SREF_1;
ADC12MCTL2 =INCH_2+SREF_1;
ADC12MCTL3 =INCH_3+SREF_1;
ADC12MCTL4 =INCH_4+EOS+SREF_1;

ADC12CTL0 |=ADC12ON;
ADC12CTL0 |=MSC;
ADC12CTL1 |=CONSEQ_3;
ADC12CTL1 |=ADC12SSEL_2;
ADC12CTL1 |=ADC12DIV_0;
ADC12CTL1 |=SHP;
ADC12CTL1 |=ADC12DIV_7;
ADC12IE =0;
ADC12IE |=0x10;
ADC12CTL0 |=ENC;
_EINT();
ADC12CTL0 |=ADC12SC;
中断程序为
interrupt[ADC_VECTOR] void ADC_SJCL(void)
{
ADC12CTL0 &=~ENC;
ADC12CTL0 &=~ADC12ON;
ADC_CH4 += ADC12MEM0/128.0;
ADC_O2 += ADC12MEM1/128.0;
ADC_CO += ADC12MEM2/128.0;
ADC_H2S += ADC12MEM3/128.0;
ADC_POW += ADC12MEM4/128.0;
AD_COUNT--;
if(AD_COUNT==0)
{
CH4_R =CH4_R1=ADC_CH4;
O2_R =O2_R1=ADC_O2;
CO_R =CO_R1=ADC_CO;
H2S_R =H2S_R1=ADC_H2S;
POW_R =POW_R1=ADC_POW;
AD_COUNT=128;
}
ADC12CTL0 |=ENC;
ADC12CTL0 |=ADC12SC;
}
有哪些地方不恰当请指正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