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UART奇怪的问题!

楼主(2005-11-09):
【求助】UART奇怪的问题!
我的程序一起来,UART就要中断一次,进入中断程序。其实UART还没有接到外设上,自己就收到一个随机数据,产生一次中断!不知道为什么,我对430不是很熟
数据
程序
外设

网友A:
是430的RX口吗?还是已经接了通讯芯片?

网友B:
引用:
是430的RX口吗?还是已经接了通讯芯片?
请问接了通讯芯片容易引起干扰嘛?例如无线模块
我也是新手!

网友C:
哦,我知道了,应该在程序 初始化的时候清掉USART,否则就是我所说的现象!
呵呵!我发现MSP430越来越有意思了!好玩!

网友D:
用示波器看看串口有没有杂波。

网友E:
是因为串口不稳定引起的。